PLC选型

楼主(2008-11-25):
用PLC只控制2个伺服选什么样的PLC最经济啊!只要一个主机就搞定!

网友A:
要便宜,找永宏的PLC~~

网友B:
不过好像永宏没有便宜多少。

网友C:
FX-2N的
wuqiabin

网友D:
台达最便宜了

网友E: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F:
選三菱的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G:
你是怎么控制,发脉冲啊,还是通过总线来控制啊,我们不晓得,我以前做过用UNITRONICS plc 来控制伺服的,是PLC和hmi一体的,可以省去一个屏,大概就4000多一点吧,我忘了具体数字了

网友H:
FX1S-10MT-001 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