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该通讯端口

楼主(2008-11-25):
各为老大。我有一根编程电缆是《USB--SC09--FX》不知道是编程电缆的事还是通讯端口不对?如过是通讯端口的事如何更改。。
拜谢

网友A:
先去设备管理器看看电脑分配的端口是多少==要看对应这跟线的端口==,然后在传输设置里将端口改为一致的。

网友B:
下这个附件看一下
http://zxc6688.ys16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