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8-11-25):
从原理上分析,变压器铁蕊做成一片片的是为了减少蜗流损失。可硅刚片的片与片之间好像不绝缘呀。大家来发表一下想法!

网友A:
绝缘做什么,良好的导磁性能才是关键.硅刚片是用来导磁的.而已不是通电.

网友A:
硅钢片具有良好的导磁性能和散热性能,用硅钢片叠起并在片间涂绝缘介质是为了减小涡流损耗。硅是半导体没错,这里丝毫没有用到它的半导体性能。只是这种元素加入刚里能提高导磁性,涂以绝缘材料,叠在一起是为了让整个铁心从宏观上看是绝缘体,避免感应涡流消耗电能。铁心也并非都用硅钢片叠成,现在大多数环形变压器或者高频变压器等采用铁氧体铁心,铁氧体具有更好的磁性能,以及不导电,还能用模具加工成各种形状。用它来制造的环形变压器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漏磁

楼主:
不是这样的,照你说不如做成一整快,做成片多麻烦。

网友A:
三楼说的你没看吗, 并非全部是片做成的. 是是做成一整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的,照你说不如做成一整快,做成片多麻烦。
那你有好高见,就把你的想法设计出来,再加工出产品来,看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