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能同时装两套三菱编程软件吗?

楼主(2008-11-25):
我想同时装两套三菱编程软件,一套8.52 ,加6.0模拟软件.一套8.34加7.0模拟软件.通过改变名称有可能吗?
请指教.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

网友B:
不可以的
wuqiabin

网友C:
我试过,应该是不可以

网友D:
不可以的。这点在三菱软件的安装提示里就有过,而且软件是调用同一个位置的核心数据库,你就是修改了安装名称和位置,但你修改不了软件的核心,所以不行的。
但你可以安装2个操作系统。这样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下载积分:+2(xxscwsry)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E:
除非是双系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除非是双系统
太对了。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G:
不可以,楼主不要太贪心

楼主:
我就是因失败了才请教大侠的.的确不可以.

网友H:
不可以的

网友I:
有一個新的版本就滿足了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J:
我同时装了GPPW的日文版和英文版,没有问题,只要不安装在同一目录下就可以

网友K:
是可以的,呵呵,你们不会装,所以没装成功!

网友L:
哥们,不行的,会造成你两个软件都无法使用的,因为会冲突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M:
引用 网友E:
除非是双系统
太绝对了,修改注册表试试看
忘记说了,不能同时用,用的时候只能用一个,要用第二个要重新改写注册表,或者事先改好导入。

网友N:
学习了 谢谢 学习了 谢谢 学习了 谢谢 学习了 谢谢 学习了 谢谢 学习了 谢谢 学习了 谢谢 学习了 谢谢

网友O:
你为何一定要装两个呢,你一个软件不也一样可以同时开启多个任务吗! 只是仿真还只能一个可以用.

网友P:
编程软件可以两个,模拟软件只能一个.

网友Q:
应该不行吧

网友R:
楼主这是何为?
不用这样讲究吧

网友S:
不可以,但可以同时安装FX系列的软件与GPPW软件

网友T:
一个系统只能装一个不信你试一下

网友U:
我也是,安装不了啊。

网友V(2009-02-17):
这个不是问题,你想你的电脑里是否可以装两个杀毒软件(单系统)。
双系统当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W:
你想这样做的目的是甚么呢?意义在哪里?

网友X:
不行,为啥要那么多

网友Y:
双系统的话应爱可以把

网友Z:
你试试创建三个用户在不同用户下安装不同版本的软件

网友AA:
双系统就可以!

网友AB:
一个系统只能装一个

网友AC:
可以啊!你用两台计算机就可以了!

网友AD:
不可以的.

网友AE:
装两个操作系统 就可以

网友AF:
你也太贪心了吧

网友AG(2009-04-08):
是不 可以

网友AH: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AI:
肯定不行的,除非是双系统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