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想法?

楼主(2008-11-25):
我有一个想法,现没有试过,就是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发出一个高速脉冲驱动喇叭发出声音做报警用,发出不同的频率可发出不同的警报声。这样可行吗?

网友A:
有能识别高速脉冲信号的报警器吗?

网友B:
做一个音频电路控制喇叭,PLC输出发声信号不行吗?

网友C:
理论上可行的,楼主去实践下

网友D:
加一个音频功率放大器就行!频率范围控制在20Hz---20KHz范围内。但plc输出信号需要衰减至500mv左右!

网友E:
没用必要这样折腾。不过,楼主有兴趣,可以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F:
这个想法早就有人做了,只不过你太晚了些还简单了些,记得四川有个个工控人就是做了一个项目叫:编个程序能让PLC唱歌。想法和原理同你想的一样,你们真是有才。不佩服都不行!如果我是才老板一定高薪请你。

网友G:
做成功了大家一起分享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