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三菱PLC带AD 转换并在触摸屏显示实际的数值怎么做?
如测量温度值,经过传感器测量温度,先将模拟量经过AD转换后变成数字量保存在D里面,我搞不懂,怎样把D里的数字量变成相映的温度值显示在触摸屏上,要编写什么程序???

网友A: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

网友B:
线性对应的。例:一温度变送器0-100℃ 对应输出4-20mA,读入PLC的D值0-4000,D值0对应0℃,D值4000对应100℃,那麽D值2000对应就是50℃。就这麽简单。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 熟悉轮胎生产工艺流程。专业制造车胎生产设备。提供轮胎工厂公用工程设计,安装。提供轮胎生产设备改造升级服务。愿与各同行探讨工控问题:QQ 1987857377

网友C:
    传感器因该有个分辨率的东西 在你把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的时候 比如一度对应多少电流或电压...你在用这个分辨率对应回去 就可以了吧

网友D:
    期待高手能说详细点    我也不懂

网友E:
    怎样才能弄到积分

网友F:
    AD转换到PLC寄存器里面去,然后在屏上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G(2009-02-15):
    1、在GX developer中设置智能模块的基本参数,AD模块的参数,请参照手册进行设定;比如第一通道采集温度值存放于D0
    2、设定好智能模块AD的开关字,如果不用设定就表示采用默认设定:0-100度----------4-20mA-------0-4000,可以进行适当调整
    3、在PLC程序中就可以在线监视和运算采集的温度数据D0,如果D0=0,表示此时温度为0;如果D0=4000,表示此时温度为100度,总之是个线形关系,自己去换算一下就可以了
    4、利用运算的结果可以显示在人机界面中,或者存报表用

网友H:
    如果我要让某一温度成为报警输出,哪又怎么让D0的值在程序中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