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MCGS组态软件(昆仑通态)那里有下载?或谁有啊?
宜宾工控

网友A:
顶一下 我也想要

网友B:
1、是否需要配合昆仑通态的ntouch触摸屏使用要看安装的是通用版还是嵌入版,嵌入版需要使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
2、这个产品对于新手来说应该非常的容易上手,且昆仑通态也未停止软件的开发~~

组态王的开发是需要加密狗的,否则只能使用2小时~~而昆仑通态的开发版是无需授权的版本,至于是否垃圾~~山东高唐,江苏泰州,上海邮政等都有这个软件的实际应用~~从供热到化工行业都有~~至今已经稳定运行5年了~~正因为它十分的“垃圾”,不出问题,导致多个项目余款回收无望~~~痛苦中~~~

以上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大神回复,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啊....楼上C兄多个余款未收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啊....楼上C兄多个余款未收回?

    因为做中大型项目会有要求压10%工程款作为质保金,而作为无诚信的单位实在不小,要找出你一点毛病自然不再话下,就看他是否想赖你的钱了~~而做的东西不出大故障一般用户都能自行搞定,可怜的是使用西门子的产品+组态软件+认真的工作自然不会出现大问题~~项目不加密,不搞小动作是最大的失策~~现在无信用单位实在太多~~~

    你还不能指名道姓的曝光他,否则他哪天良心发现还款了也说不定,虽然可能性很小~~

    对于收款来说外资企业就不错的,如我做的雀巢那么多项目,虽也要压质保金1年,但是到时候没有问题的话钱都会准时到账,无需催讨,平时与他们联系只是讨论一下项目运作情况以及是否有后续的合作,并不催要货款,但是到时候人家准会守信付钱,这也就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人家的诚信。

网友D:
    看到cvlsam 的帖子,对那些没有良心的企业单位非常的痛恨,也对cvlsam 的欠款收回问题深表同情。
    我单位的几十台设备的上位机用的是台湾研华【ADVANTECH】的触摸屏式的平板电脑。MCGS的屏要打入轮胎硫化机的市场,开发的软件和硬件,到我公司做宣传,试用了几台,使用中对提出的软件问题缺陷根本没有解决。倒是它的产品价格要比研华的低几千元钱。

    如果谈到使用寿命问题,这个还可以,因为用的是WINDOWS CE的操作系统,是固化的,用数码相机等用的内存卡作为存储介质,容量2G,发热量自然很低。单纯监控设备的运行情况还能行,但硬件如果作为多种画面配方,工艺,历史记录等方面应用的话,就不实用了。
    象国内的前几名的硫化机设备制造厂家桂林橡机,三明,华橡等,用的都是台湾研华的平板电脑。相信这些设备厂家的选择也是经过考虑的。。

网友E(2009-05-08):
    我也想要,期待中,

网友F:
    我们公司用的MCGS6.2通用版,研华电脑,windows2000系统,下位机是台达的PLC,还有台达的温控表,台达的变频器。实际操作的时候,机器反应很慢,开关要按1-2秒,机器才能执行命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参数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