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出的程序会不会出错?

楼主(2008-11-25):
请问,我读出的三菱FX2N的程序会不会出错? 整个程序好象有一些不太规范,还有一些多余的没必要的程序,请问我用解密软件读出的程序在读出时会不会出错, 或者说是当设计人员在设计之初就设计了一种机制,当非授权读出时就读出伪程序,加了错误的程序,类似障眼法!~请问有这样一种软件吗。。。。。。。请知情的人士解释,讨论

网友A:
以FX为例,大多数情况下,读出的程序和PLC里面是一样的
但要记得把软元件内存也读出来
不过A,Q等中大型PLC,有可能在模块里也有参数

网友B:
一班不会,但有可能是编辑人故意的

网友C:
站长说的软元件内存是什么东东呢?
看到过,但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GOOD LUCK

楼主:
好,那谢谢站长的指导,请问那我听说FX的程序是可以部分掩藏的,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那谢谢站长的指导,请问那我听说FX的程序是可以部分掩藏的,是怎么回事呢?
FX如果要掩藏,除非是写了一些数值在软元件内存中,这个一样可以读出来的
此外传说有硬件加密法,让人无法读出程序,这东西蛮贵的,但我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