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馬達的問題請教....

楼主(2008-11-25):
目前使用 QD75M 搭配 B-type 三菱馬達
一開始都正常
馬達跑一段時間 , 停止時
Servo Amp. 秀 "96" 異常訊息
想請教前輩是否有遇過這種現象...

网友A:
QD75→Servo Amp→馬達
你的問題是︰Servo Amp. 秀 "96" 異常訊息
至少要告知"Servo Amp"的Type?才有辦法查出 Alam Code︰96的意思吧

楼主:
Sorry...
Servo Amp >> MR-J2S_B

网友B:
96 :Home position setting warning
蠕动速度过高?
按日文资料的意思:通过降低爬行速度,提高位置增益1,来降低滞留脉冲(设定范围以内)。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