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

楼主(2008-11-26):
最近看到一个三菱的梯形图,里面有一个M11常开触点,但没有M11的线圈。而当PLC一得电,M11常开触点却会闭合。请问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如用比较指令等功能指令就可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楼主多看书学习,
下载积分:+1(kblimsino) 谢谢!

网友B:
应该有比较指令的程序,你应该能找到M09或者M10这两个内部触点中的一个或者两个,而且其中一个定准是在输出的位置,也就是连接的右母线。
下载积分:+1(kblimsino) 谢谢!

网友C:
指令的问题。。。。看指令哦

网友D:
有几种可能,如有触摸屏的话可能是触摸屏的接点.
wuqiabin

网友E:
可能中触摸屏的接点

网友F:
比较指示,多看看书吧

网友G:
是不是有CMP比较指令啊?就会出现这种如M10,M11,M12。三个是一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