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新手请教

楼主(2008-11-26):
在OMRON PLC中,在数字前加#表示16进制,在数字前加&表示10进制,如果什么都没有表示什么呢?
谢谢了!小弟新手!

网友A:
可能是表示通道地址吧,

楼主:
比如: TST 300 10 OUT 10.0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 TST 300 10 OUT 10.0
是什么意思呢?
请您多翻阅一下手册,且不要将所有指令写在同一行以“迷惑”自己~~
这指令应该写为 TST 300
OUT 10.0
它的含义为:检测输入字300的位号为10的那一位,如果该位为ON,那么输出通道10的位号为0的那一位输出~~
在欧姆龙中,数字前无前缀的泛指输入输出通道,到底是输入还是输出要参详您手中的该型号PLC的操作手册~~
以上

楼主:
谢谢!我的PLC是CP1H,那就应该是输出的300通道中的第10位了,是吧?

网友C:
CH300的10位ON,CH10.0则ON

网友D:
请您多翻阅一下手册,且不要将所有指令写在同一行以“迷惑”自己~~
这指令应该写为 TST 300
OUT 10.0
它的含义为:检测输入字300的位号为10的那一位,如果该位为ON,那么输出通道10的位号为0的那一位输出~~
在欧姆龙中,数字前无前缀的泛指输入输出通道,到底是输入还是输出要参详您手中的该型号PLC的操作手册~~
以上

网友E(2009-02-16):
回复的很仔细,确实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