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如何测试LG SK-300PLC输入输出点的好坏?

楼主(2008-11-26):
如何测试LG SK-300PLC输入输出点的好坏?我在电脑上联上PLC可以测试输出继电器的好坏,但输入点不会测,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编一个手动程序,用一短线一个个试不就行了

网友B:
用电线一个一个短接,看输入点的指示灯亮不亮不就行了嘛,LG SK-300 64点的输入模块上面有2个拨钮,有AC,AD,BC,BD组合的,可以显示不同的输入点的地址!的灯!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