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如何罐程序

楼主(2008-11-26):
各为大侠我们的PLC程序出了故障。我有备份。我想重新罐一下程序。可出现参数不对。如何调整
拜谢

网友A:
先清掉PLC

网友B:
參數不對?你的備份程序是你在現在的故障機讀取的嗎?

网友C:
把PLC清空,再重新写入就行了啊
人与自然

楼主:
不是。是以前备份的

网友C:
要写入以前正确的程序噢!
人与自然

楼主:
可出现参数不对。如何调整

网友D(2009-02-16):
好像可以直接输吧,输完就将以前的覆盖

网友E:
看来没人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F:
说的要详细一点吗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