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LD X000
MOV D100 K4M100
TO K0 K16 K2M100 K1
TO K0 K17 H0004 K1
T0 K0 K17  H0000 K1
TO K0 K16  K1M108 K1
TO K0 K17  H0002 K1
TO K0 K17  H000 K1
是什么解释?
其中H更是什么??

网友A:
引用楼主jdq65981于2008-11-26 19:07发表的 指令请教 :
LD X000
MOV D100 K4M100
TO K0 K16 K2M100 K1
TO K0 K17 H0004 K1
T0 K0 K17  H0000 K1

回复:第三行,TO是写,K0代表零号模块,K16,代表缓冲存储器#16,写到K2M100中,K1表示写一个.如果是K2,表示写两个,不但把#16写到K2M100,还把#17写到K2M108.  其他两行表示方法都一样.H0004和H0000.是常数,H表示16进制的.
  • 下载积分:+1(zhouyang)
  •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www.xmohm.com

网友B:
    一楼正解

网友C:
    好像是16进制

网友C:
    晕,上这个网的没有高人啊?

网友D(2009-02-19):
    同意一楼的
    楼主应该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