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请问,在触摸屏中如何实现过一段时间自动回首页,而不是用画面切换开关返回?

网友A:
在程序里面设置切换屏幕的软元件,当软元件的值不是主画面的值时,定时多少秒写入主画面的编号,就OK啦
  • 下载积分:+1(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我自己试一下。

网友B:
    1楼正解

楼主:
    对,怎样判定触摸屏有没有动作,如一段时间无动作后自动返回首页?

网友C:
    呵呵,楼主该好好学习一下在PLC程序里控制GOT画面的切换吽!

网友D:
    用屏保行吗?我是这样弄的
    http://www.brsbox.com/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怎样判定触摸屏有没有动作,如一段时间无动作后自动返回首页?

    可以在每个键软元件增加一个相同的软元件!看下屏内部软元件有无此功能代码,若有可用脚本功能也可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每个键软元件增加一个相同的软元件!看下屏内部软元件有无此功能代码,若有可用脚本功能也可实现!

    同意楼上说的,在界面上的操作元件上设置相同的软元件,然后在程序里判断有无操作就OK了,通过时间自动切换画面...

网友G:
    应该可以的

网友H(2008-12-30):
    1.在程序里做画面切换软元件
    2.利用宏--------脚本指令

楼主:
有谁能发个程序例子吗?

网友I:
我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