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之谜

楼主(2008-11-26):
我厂有一台小冲床,由于马达装了减震胶卷,它与冲床机身绝缘,冲床机身接了地,马达绝缘正常。我看到马达与机身有个地方只有约四个MM的间隙处跳火。(就像燃烧机的火花塞一样。)用手摸马达会被触电。没有几千伏的电压是不会把空气击穿的。这个电压是怎样产生的?

网友A:
不明白,帮你顶一下

网友B:
马达也接地试一下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转自百度百科:感应电动势
我们知道,要使闭合电路中有电流,这个电路中必须有电源,因为电流是由电源的电动势引起的。在电磁感应现象里,既然闭合电路里有感应电流,那么这个电路中也必定有电动势,在电磁感应现象中产生的电动势叫做感应电动势。产生感生电动势的那部分做切割磁力线运动的导体就相当于电源。
感生电动势的大小跟穿过闭合电路的磁通量改变的快慢有关系。理论和实践表明,长度为l的导体,以速度v在此感应强度为B的匀强磁场中做切割磁感应线运动时,在B、l、v互相垂直的情况下导体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为:ε=Blv 式中的单位均应采用国际单位制,即伏特、特斯拉、米、米每秒。
电磁感应现象中产生的电动势。常用符号e表示。当穿过某一不闭合线圈的磁通量发生变化时,线圈中虽无感应电流,但感应电动势依旧存在。当一段导体在匀强磁场中做匀速切割磁感线运动时,不论电路是否闭合,感应电动势的大小只与磁感应强度b、导体长度l、切割速度v及v和b方向间夹角θ的正弦值成正比,即e=blvsinθ。
在导体棒不切割磁感线时,但闭合回路中有磁通量变化时,同样能产生感应电流应用楞次定律可以判断电流方向。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补充一点个人观点,我想可能是因为设备接地,而马达没有做有效接地引起的,所以当马达运转时所产生的感应电能从阻抗最小的高电位点流向了低电位点
以上

网友D:
楼主以后不要乱摸啊...
几千伏
安全第一

网友E:
是不是静电哦!将马达也同时接地应该就没有了!

楼主:
马达接了地当然能解决问题。我就是想不明白怎会有这么高的电压。我想可能是好几个感应电压叠加起来的原故。

网友F:
我赞同8楼的说法,我就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加个电机的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G:
奇怪奇怪真奇怪 肠子长到肚皮外,有因必有果 显现在人们眼前就是看见光点了 其实际原因 我想应该不能排除你现场的环境 温度等条件影响此现象的出现.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电机和机床设计的时候是绝缘的.不可能叫他产生电流的 或电压的.接地故障必然存在 其他因素不可小觑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