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西门子 MPI/DP RS232 MHI 适配器是什么?

楼主(2008-11-26):
我手里有个西门子 MPI/DP RS232 MHI 适配器 上面有 6ES7 972-0CA10-0XA0 两头都是9针公插 一头标MPI/DP 另一头标 RS232 那位大侠知道这个有什么用?怎么用法?RS232 那一头是否可以联接电脑232口?

网友A:
mp/dp口是连接PLC的RS232是连接PC的不需要驱动就可以用,是上位机和PLC(S7300,400)通讯用的可以用于编程下载

网友B(2009-07-27):
说白了就是485转232的转换器,MPI /DP多是485接口,而你的电脑是232串口,所以要转下。
同样还有MPI / DP转 USB(需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