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触摸屏GOT1000屏幕不能显示,

楼主(2008-11-2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最近我的一台设备的触摸屏不能显示了,
屏幕成了黑色的了。
检查时电压正常,屏幕左边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请问是不是屏坏掉了,
请知道的朋友们回复。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外部电源输入不正确,烧掉了电源保险。

楼主:
那是不可能的。
电源一直是200V,并且电源开启的时候,屏幕左边的指示灯还会闪。
如果是保险坏了,不可能会闪动的。对吧?

网友B:
呵呵呵。。是屏幕的背光灯管或灯管的供电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谢谢3楼的兄弟的回复。
不过我问了别的朋友,他告诉我说是电源板烧坏了。
那请问如果电源板烧坏了,屏幕左边的指示灯还会闪吗?

网友B:
如果总的供电的电源板坏了的话,屏幕左边的灯是不会闪动的。。。

网友C:
只能送修到三菱维修部了
先返回你的供应商处

楼主:
六楼的兄弟,
我的软件是你说的那个版本。

网友D(2010-12-02):
用手触摸屏有没有反应
如果有反应,有声音,可能是背光灯坏掉了
如果没反应,可能是内部电源出了问题
如果这屏在保修期内可以拿到三菱维修点去检测下,如果超过保修期维修就要收费了
参考网站:
技成培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