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问在威论触摸屏里面的文本元件怎么输入啊?

楼主(2008-11-26):
请问在威论触摸屏里面的文本元件怎么输入啊? 请知道的指点一下!

楼主:
比如我要显示速度用某个D值输出来,盘边总要写个"当前速度"把,请问这个"当前速度",这几个字怎么编辑到屏幕里?

网友A:
你要在输入元件做好后,打开绘图里文本,再输入文字

网友B:
苍天啊!
没天理了!

网友C:
[upload=1] [upload=1]

网友D(2009-09-23):
象输入数字那样,搞个文本输入单元啊,不过要自己编个文本输入键盘,搞几个常用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