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设定

楼主(2008-11-27):
请教各位如何进行fx2n的参数设定

网友A:
要看你设定哪方面的参数了
人与自然

网友B:
一般的默认就可以了。

网友C:
说清楚些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D:
具体指哪方面的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