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让磁簧管自保持?

楼主(2008-11-27):
就是说当磁铁住上滑过磁簧管时怎样才能让它自动保持,然后当磁铁住下滑后能断开输出呢?我试过在磁簧管一端加一个小磁铁能有这样的效果,但是稳定性不好,轻微震动会出现误动作.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A:
如果通过继电器控制不知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肯怕是不可以啊.我这个是用来检测液位的,浮筒里面装了一个带磁性的浮球,浮筒的外面装了3个磁簧开关,当液位上升浮球也同时上升,我就是要根据这3个磁簧开关检测不同的液位高度.

网友B:
用磁簧开关去控制一个双稳态继电器不知行否?

网友C:
想工做稳定只有在电路上改进了。

网友D:
咨询下翻板液位计厂家,现在就有这种自保持型的磁控开关,刚好满足这个要求。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翻板水尺厂家生产出来的,但是换了好几家供应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看能不能自已做

网友D:
不知道你要检测的是什么液体~~看短消息里给你个厂家~~我用过还可以

网友E:
根据逻辑关系,用数字电路中触发器、组合门电路就可以实现

网友F:
如有PLC,可以考虑加个滤波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G:
用一个圆柱的玻璃管,里面放一个能密闭的小塑料管,管里放磁铁,并注入水.在玻璃管外面固定住磁控管,随着水位的升降,磁控管会打开和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