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怎么给plc添加一个通讯口?

楼主(2008-11-27):
现在用fx2n的PLC配了一个威纶的触摸屏,当我想在线调试时只好把触摸屏拔掉,这样有些功能就无法进入,我想在多添加一个通讯口,这样就可以在有触摸屏的情况下进行调试了。
现在问题是怎么在plc上添加这个通讯口呢,要什么模块?添加后是否还要另添加程序?如果要另加程序的话,调试完成后拆下模块不改程序也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用FX2N-422-BD

楼主:
多谢版版,还要另外给模块编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版,还要另外给模块编程吗?
這個直接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