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8-11-27):
PLC与变频器用485BD连接时在触摸屏中是怎样对变频器进行调速和速度显示的呢?而不是显示频率的

网友A:
假设电机P=4,n=750r/min ,额定频率=50,,在屏上输入速度 X M/mim(先要根据机械尺寸换算出线速和电机转速的比值) 再用n=60f/p转化出HZ,输出给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