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什么是JOG运行

楼主(2008-11-27):
什么是JOG运行
伺服里这一功能是用来干什么的?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就是点动功能啊

楼主:
谢谢,不过这一功能有用吗?

网友B:
JOG 是点动的意思,INCH是寸动,都差不多

网友C:
是啊,点动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这一功能有用吗?
可以用来微调,原来调整位置,维修完后可以用来试车

网友E:
就是点动功能,在调试时比较安全

楼主:
那为什么点动时设的 脉冲数那么大呢?
他应该是一个工位动一次吧
也就是说,所发脉冲数应该是两个工位见所需的脉冲数吧

网友F:
JOG在英文中有“轻推,轻撞,,(使)慢跑”的词义
JOG运行方式 在数控系统中是诸多操作方式的一种,可以称作“手动连续进给”即:用手按住机床操作面板上的各轴方向按钮使所选轴连续地移动。

网友G:
点动功能

网友H:
是目标指定的点动

网友I:
调试的时候用

网友J:
调机时非常有用,一般的设备上都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K:
就是点动

网友L:
应该是来一个脉冲,就点动输出一下。

网友M:
我又学到了了一点东西

网友N(2009-01-12):
当数控出问题的时候,可以用JOG判断伺服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O:
上面很清楚,速度可设置

网友P:
就是点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