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的设置

楼主(2008-11-27):
在使用PLC控制伺服电机时,在伺服放大法器的一侧可不可以只对脉冲和方向进行接线。
别的,例如DOG信号可以不管他

楼主:
非常感谢了,要是有实际经验就好了

网友A:
DOG通常都不接的
CN1上面的线,不是都要接的,甚至限位,急停都可以在参数里设置掉

楼主:
谢谢站长啊!
你说的参数设置指在伺服控制器里设置?
还是在程序里?
我主要是没有实际用过,但想不理论准备到一旦用到时不会拖我后退

网友B:
这个我也要学习学习

网友C(2009-01-06):
DOG信号是指什么信号?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