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用到中断输入

楼主(2008-11-27):
在三菱伺服中,为什么会用到中断?
难道也需要快速响应?

网友A:
在一些要求响应速度快的设备上用到,例如冲床

楼主:
多谢
那就是使用DVIT了

网友B:
中断的概念并不是高速才能用中断,有时候用中断能解决一些需要随动的变量.

楼主:
随动的变量??????????
请举个例子吧!
我只知道,中断时应在需要快速响应的场合!
说实话,实际中还真没用到过

楼主:
没有实际经验

网友C:
我也实际工作中很少用到中断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