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清零信号

楼主(2008-11-27):
清零信号用来干什么?
对什么进行清零?
饲服初学者,不解!

网友A:
相当于初始化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给谁初始化?

网友B:
等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C:
对于一些计数器的清零,也就是说一个计数器工作完毕后需要归零才可以第二次工作计数

网友D:
说的太笼统了!详细点。

网友E:
等待高手

楼主:
没有实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