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连结电脑的数据线能做吗?

楼主(2008-11-27):
三菱PLC和电脑连结的数据线能不能用9孔的方形插头,和8针的圆形插头这两种接头自己做一根啊?
两个头的接线图是什么样的呀?
人与自然

网友A:
做是可以的,图纸到缆线图纸区去看看,不过建议还是买一根,也不贵,要买的话可以直接和站长联系

网友B:
图纸:
http://bbs.ymmfa.com/thread.php?fid-51.html
此外此电缆各地都有出售,建议就近购买
或者这里找找:
http://bbs.ymmfa.com/thread.php?fid-21.html

楼主:
谢谢二位啊
这也是有时候应急时用一下嘛
我有一次就是出差,那地方没这种东西,也不好等太久了,就又回来了.呵呵.
人与自然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