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三菱程序的计时和计数的疑问

楼主(2008-11-27):
今天看到了一个程序,如下(截图部分)
我想问的是是关于M8013的,程序上的解说是秒脉冲,去掉的话T0就会变成计数到50而不是计时到5S
想问下各位高手,用M8013有什么好处啊,去掉的话怎么就让T0就会变成计数啦?

网友A:
我看T0永远不会动作。

网友B:
M8013为1秒的时钟脉冲,0.5为ON0.5为OFF。当用M8013时每一秒发出一个脉冲,T0计数加1。达到T0设定值时为50秒。不用M8013,M0ON时T0一直累计到设定值。如果想让T0成为计数器前执行条件必需要有触发元件。

网友C:
仿真试一下!!

楼主:
不是很懂啊

网友D:
M8013为1秒的时钟脉冲,0.5为ON0.5为OFF。
当用M8013时每一秒发出一个脉冲,T0计数加1。
达到T0设定值时为50,计数停止。此为计时器用作计数功能。
当去掉M8013后,M0接通就计时器就会计时,5S时计时停止。
可是程序解说去掉M8013后是计数,难道写错了?

网友E:
不会变成计数器的.去掉是计时到50乘0.1秒.不去掉是计时到5乘0.1秒.M8013把计时器停了

网友F:
你要是想计数的话 为什么不用C指令呢?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看T0永远不会动作。
是的!這程序看起來挺有意思

网友H:
我看的T0不会动作的,把T0换C0就可以了

网友I:
仿真了一下。的确不能动作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J(2009-01-02):
这一行多余的
关于三菱程序的计时和计数的疑问
http://ymmfa.com

网友K:
同意
改成计数的就好了用C0呵呵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我看T0永远不会动作。

网友M:
这样t0不会动作,将t0换成C0就可以了

网友N:
T0是计时器,不是计数器,M8013在负脉冲时会自动回零,所以不会置位,用计数器C0的话,C0对M8013的一秒脉冲计数,到五秒的时候C0就会置位,将T0换成C0就可以了。

网友O:
为什么要用t0,而不用c0

网友P:
别费劲啦  T0不会动的

除非PLC出故障(按正常角度理解)

网友Q:
T元件(Timer):计时器,若前方有接点,开放时不动作,接点闭合时开始跑"时间",1s.2s.3s...,若时间一到设定值,则T会输出,所有T接点动作。

C元件(Counter):计数器,若前方有接点,接点"开→闭"周期一次,算计数+1,1次.2次.3次...,累加直到设定值,则C元件会输出,所有C接点才动作。

T元件=码表是计时
C元件=计步器是计数

一百公尺
计时-可能跑14秒,因为输入源是时间
计数-可能你跑了80几次,因为输入源是振动的次数

秒数or次数
不一样喔~

网友R:
引用 网友Q:

T元件(Timer):计时器,若前方有接点,开放时不动作,接点闭合时开始跑"时间",1s.2s.3s...,若时间一到设定值,则T会输出,所有T接点动作。

C元件(Counter):计数器,若前方有接点,接点"开→闭"周期一次,算计数+1,1次.2次.3次...,累加直到设定值,则C元件会输出,所有C接点才动作。

没错

网友S:
刚开始有人说能动...还这么肯定 我都在想M8013是什么东东这么牛 断开了 T0还能计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是的!這程序看起來挺有意思

这什么程序?!

网友T(2009-02-07):
M8013为1秒的时钟脉冲,0.5为ON0.5为OFF。
当用M8013时每一秒发出一个脉冲。
本例中,T0的触点是不会动作的,因T0线圈通电时间只有0。5秒,达不到T0设定值。
当去掉M8013后,M0接通就计时器就会计时,M0接通长达5S时计时停止。这时T0还是计时器,并没有计数功能。
当去掉T0后,改为-(C0  K5),则可成为5秒的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