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OMRON-PLC左边那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8-11-27):
今天在公司时一台旧设备上拍下来的照片.

网友A:
没见过,没法帮你

楼主:
等待,高人

网友B:
看不清,应该与PLC没有直接的联系。是另外的东西。

网友C:
不清楚!
我想应该是控制步进电机的吧?

楼主:
设备上没有步进电机.

网友D:
帮你顶上去

网友E:
是否是个安全继电器之类的东西,或者是一个链接通讯用的扩展模块?
楼主可以检查接线到那里去了,
根据线路判断这个东西的作用。

网友F:
好像是一个松下的电源.不知道是不是 STOP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

网友G:
看它的连接到哪去了呀

网友H:
可以检查接线到那里去了,
根据线路判断这个东西的作用

网友I:
把型号抄下来,百度一下。是不是24v电源供应器

网友J:
好好像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吧

网友K:
步进电机驱动器...与楼上所谓PLC没什么关系....

网友L:
好像是电源

网友M:
是个电源控制合吧.
ygwpxq

网友N:
比例阀的控制器,对吗?也可能是电源,我见过陶瓷等静压成型机控制柜上有类似控制器等!
ygwpxq

网友N:
我确认为电源!应该没错,而且有多种电源(24.110.127或者220)

网友O:
这个是个电源模块,带插槽分配的。只不过是另置的

网友P:
楼上说的对、、、、、、、、、、、、、、、
诚心诚意

网友Q:
可能和控制电源有关系吧

网友R:
好象是控制凸轮的,跟PLC不在一起的,知识安装的靠在一起而已

网友S:
直流电源吧

网友T:
我也觉得象个安全继电器,因为最上边的英文好象可以翻为可编程停止装置.

网友U:
应该是逆变电源

网友V:
照片拍得太不清楚了!!大家有点瞎子摸象哦!!其实这东西应该在网上搜查一下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W:
不知道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X:
应该是某种动作控制器。
看它的接线端子上有启动、停止、禁止启动、禁止停止、自由模式等。
再拍张清楚的放上来吧。

网友Y:
应该是离合刹车控制器吧。类似这种在台湾产设备上经常出现。

网友Z:
照片不清晰,不能确定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AA(2009-02-14):
好像是个电源吧,具有控制和反馈信号的

网友AB:
我同意5楼与19楼的看法
它本身是步进电机驱动器
在此设备中可能用来控制比例(伺服)阀门[内含步进电机/或许还有反馈信号单元如旋转编码器]

网友AC:
应该不是直流电源吧!?我没用过也没见过,不清楚哦!

网友AD:
步进电机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