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楼主(2008-11-27):
请问各位,WAND具体起什么作用?
比如:
LD   M8000
MOV    K8   D10
WAND  D10  H1  M20
COM  M20  KO  M30
请问,M31 是被置位吗?为什么?
帅得被人砍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楼主:
没人愿意帮我吗?这是我公司一个程序里面的一部分,我看不明白。等明天我把整个程序都发上来。希望有人能帮我解答。
帅得被人砍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楼主:
下面是程序。有高手帮我看看吗?
另外请问:里面的D5000---D5016,是怎么置入数据的?
钢圈plc程序带注释.rar (23 K) 下载次数:148 需要:1工控威望
附件: 钢圈触摸屏.rar (130 K) 下载次数:97 需要:1工控威望
帅得被人砍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主的程序打不开,我用的是7.0版。版本过低
WAND是 字与逻辑操作(有0出0,全1 出1)
MOV K8 D10
WAND D10 H1 M20
就是将D10中(十进制的8)的二进制位与H1(十六进制1)的二进制位进行与逻辑(相乘),结果输出到M20开始的16位(字)M20---M25
http://zxc6688.ys168.com/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楼主:
谢谢楼上。我根据手册也是这么理解的。
但是,程序好像不是这样。(这个程序是在设备上下载的,设备运行正常。)
原程序好像是:如果D10为偶数,则M20为0,如果D10为奇数,则M20为非0。
我就是这里不理解。
帅得被人砍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楼主:
还有问题:程序里面的D204,D214,D206,D102,D104,等这些软元件是怎么被置入数据的。
还有:M0V  D3000Z7   K4M2140Z0   怎么理解?
帅得被人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我根据手册也是这么理解的。
但是,程序好像不是这样。(这个程序是在设备上下载的,设备运行正常。)
原程序好像是:如果D10为偶数,则M20为0,如果D10为奇数,则M20为非0。
我就是这里不理解。

H1的二进制为 0000000000000001(字)
K4的二进制为 0000000000000100
K3的二进制为 0000000000000011
D10为偶数,那么最低为0,0与H1 相与(乘)得0,如4的二进制为100,而3的二进制为11,1与H1 相与(乘)得1。最低位的值存M20。建议楼主看一下数制方面的内容
  •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 http://zxc6688.ys168.com/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你的意思是说:高位值存放在M21---M35里面了。对吗?

    那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三楼的程序,解答一下我别的问题。
    程序里面的D204,D214,D206,D102,D104,等这些软元件是怎么被置入数据的。
    还有:M0V  D3000Z7   K4M2140Z0   怎么理解?
    我不明白,假设z7=0,z0=0,如果D3000里面是K7或K6,怎样使M2140---M2146全部置位或M2140---M2145全部置位的。
    帅得被人砍

网友B:
    WAND,“逻辑字与”

    一个字是由16个位组成的,这个指令应该是分别把两个D的16个位进与逻辑与运算

    运算规则是:

    1^1=1
    0^1=1
    1^0=1
    0^0=0

    实际使用的时候,经常是把16个M 或者16个X 16个Y 的值MOV到某个D里  然后再进行此运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AND,“逻辑字与”

    一个字是由16个位组成的,这个指令应该是分别把两个D的16个位进与逻辑与运算

    运算规则是:

    站长,你说的是逻辑“或”。
    逻辑“与”的规则是
    1*1=1
    1*0=0
    0*1=0
    0*0=0
    http://zxc6688.ys168.com/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楼主:
    谢谢ZXC6688!!!
    那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三楼的程序,解答一下我别的问题。
    程序里面的D204,D214,D206,D102,D104,等这些软元件是怎么被置入数据的。
    还有:M0V  D3000Z7   K4M2140Z0   怎么理解?
    我不明白,假设z7=0,z0=0,如果D3000里面是K7,怎样会使M2140---M2146全部置位
                           如果D3000里面是K6,怎么会使M2140---M2145全部置位的。
    帅得被人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ZXC6688!!!
    那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三楼的程序,解答一下我别的问题。
    程序里面的D204,D214,D206,D102,D104,等这些软元件是怎么被置入数据的。
    还有:M0V  D3000Z7   K4M2140Z0   怎么理解?
    我不明白,假设z7=0,z0=0,如果D3000里面是K7,怎样会使M2140---M2146全部置位

    你的程序我打不开,我用的是7.08版。

    K7 的二进制码是111应该只置位 M2140--M2142。
    Z是变址寄存器,具体应用就不指明了。你自己对着手册在电脑上仿真一下,加深印象。
    楼主好象没在看手册?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2009-02-07):
思,楼主的程序打不开,我用的是7.0版。版本过低
WAND是 字与逻辑操作(有0出0,全1 出1)
MOV K8 D10
WAND D10 H1 M20
就是将D10中(十进制的8)的二进制位与H1(十六进制1)的二进制位进行与逻辑(相乘),结果输出到M20开始的16位(字)M20---M25

网友D(2010-06-21):
关于指令WAND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