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程序中的注释.注解.可不可以传送到PLC里

楼主(2008-11-27):
不知道程序中的注释.注解.可不可以传送到PLC里.....然后从PLC里把注释.注解传出......初接触指教???

网友A:
要看你plc的容量的,

网友B:
如果你往PLC里面下载程序的时候就没有注释,从PLC里面上载的程序是没有注释的。如果程序有注释,还要看编程软件的设置情况的。

楼主:
请教怎样设置才能把注释注解传送到PLC..编程软件是 GX Developer 8.52

楼主:
还的指教那在PLC参数里有注释容量设置《0-15块》.文件寄存器容量《0-14块》..那它的容量怎样算.也就是说在PLC注释或注解的字的数量....假如注释容量是2块.那在梯型图里可以出现多少个注释字...还有文件寄存器
谢谢帮忙指教

网友C:
选择了注释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刚才试过了,确实跟容量有关

网友D:
看情况同意2楼的

网友E:
可以,但要看容量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F:
同意2楼的

网友G:
上传程序时把注释选项选上就行了!

网友H:
要是程序大,程序中的注释.注解多.注意容量

网友I:
每种型号都可以吗?
共同进步

网友I:
我说的都是三菱
共同进步

网友J: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向FX1N里输加注释的程序,最后提示什么容量不足,输完打开PLC里的程序,没有注释。

网友K:
写进出以后PLC的运行数度好像会变慢

网友L:
这里热心人真多!

网友M:
写进出以后PLC的运行数度好像会变慢真的吗

网友N:
认识了,与容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