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数据配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1-27):
那位高手赐教,多谢了!

楼主:
渴望 ,渴望。

网友A:
帮你顶下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我也有此问,等解答

网友C:
选择数据块,呵,

网友D:
同一机器,在不同的工艺参数下做出不同的产品'
EG: 有一台做月饼的机器,所做的月饼只是内部的馅不一样;
上午在A参数下可以做出豆沙的月饼;
下午调整参数到B,可以做出五仁的月饼.
参数A和B是储存在触摸屏内部SRAM.通过相关按键一次性把参数传送到相应的PLC寄存器
同样比如做一个花样缝纫机系统的话,需要绣很多花样,这样就可以把每一个图形数据调试好后存储在屏里的不同相应区域,用的时候通过一个按键把它下载到PLC同样的入口地址也就是一个入口寄存器,这样就可以简单通过按扭就完成了数据输入功能
下载积分:+1(hansontang) 真诚感谢!

网友E:
多组同类型数据储存区域?

网友F:
N种原料通过不同的组合可以生产M种产品,那原料不同的组合方式就是配方。通过改变配方就可以改变做出来的产品

网友F:
通常改变配方只是改变各种原料的比例来生产不同的产品

楼主:
多谢以上的朋友指点

楼主:
明白点了,

网友G(2009-02-18):
同意6楼的,就是多组组据,每组数据的类型和结构都相同

网友H:
同意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