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位状态指示灯?

楼主(2008-11-27):
请问我要做一个为状态指示灯,当位为零时掩藏,当位为一时出现,该怎么做,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A:
使用的位图或向量图片0状态为空,1状态有图就可以实现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位图或向量图片0状态为空,1状态有图就可以实现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