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控制间隙

楼主(2008-11-28):
想改造一下请帮助编程 减速机有一输入 译码器一周50接plc 接近开关检测轴(别的轴)的车速接plc 不同的车速控制电机不同位置

网友A:
没有看明白。

楼主:
想改造一下请帮助编程 减速机接一个 译码器一周50脉冲接plc 接近开关检测轴(别的轴)的车速接plc 不同的车速控制电机减速机不同位置

楼主:
想改造一下请帮助编程 减速机接一个 译码器一周50脉冲接plc 输入 电机带动减速机转减速机带动扇齿转动扇齿的位置通过编码器接到plc输入点 接近开关检测别处的旋转轴车速接到plc输入点 y1正传 y2反转的输出控制由 不同的车速控制电机减速机扇齿位置 车速10米 间隙一毫米 车速30米间隙3毫米 最高200米车速 实现自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