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ol求助

楼主(2008-11-28):
我在网站提供的网址下的PROTOOL安装后是英文,怎么搞成中文,还有,可不可以提供PRO RT的密匙

网友A:
英文版不能改装为中文,因此你必须安装亚洲版的Protool~~
Pro RT的作用在于用PC作为触摸屏使用,也就是其他品牌中的在线模拟功能~~
因此你如果有实际的触摸屏使用的话,无需这个授权~~
最后,西门子以后出品的触摸屏尾缀如果带有7,比如TP177,TP277,那么必须使用WinccFlexible进行编辑~~
以上

楼主:
感谢楼上大哥的指点,还有个问题,PRO RT联机运行,总是断线,过一分钟左右又自动联上,如此反反复复是怎么回事,亚洲版的PROTOOL在哪里下

网友B:
2楼还是比较专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