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直流电变交流电怎么变啊?

楼主(2008-11-28):
交流变直流是加整流桥,直流电变交流电怎么变啊?[/
size]

网友A:
变频器的原理 就是经直流母线再经可控硅IGBT 进行直变交
就是利用二极管的通断 高频 输出具有规律的类似于正弦曲线的波形.
下载积分:+1(mks) 热心助人!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

楼主:
不是很理解,但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
如果是要单相的交流,还可以用逆变器,最常见的就是电脑等用的UPS不间断电源。。。

网友C:
电压多高,单相还是三相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我只是想知道是怎么变的!

网友D:
逆变器就是直流变交流的

网友E:
上网搜搜逆变器吧,可能有很多介绍的!!!
下面的是百度知道里的逆变器的介绍: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111.htm

网友F:
很简单的问题,你根本没区分出,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区别, 你拿一节我们平时用的1.5V的干电池把他的负级接万用表表棒的一端,万用表打到交流挡的最低电压挡,拿根线在把正及的和万用表的另一端,通断,通断的试一下,假设你用手通断的频率是50HZ的话,那么你就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了,交流电的电压是1.5V, 50HZ.

楼主:
啊!哪有这么快啊!

网友G:
用半导体开关元件对直流源斩波即可输出交流
TEL:15623230057

网友H:
为了了下载学习赚积分回!

网友I:
其实我也想知道 主要是想知道用一个直流怎么解决3相交流的相位问题 单相的好理解 3相的谁能通俗的讲下呀?靠几个开关错开时间差吗?

网友I:
11楼说的有问题呀 交流不仅有大小 还要有方向变化 你的例子应该是脉动直流 不是交流吧?

网友J:
逆变器内的场管按一定规律轮流导通,轮流关闭就产生方波交流电

网友K:
用逆变器就是直流变交流的啊网上搜一下

网友L:
用逆变器啊

网友M:
我也想知道啊!
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N:
逆变原理!
(9 K) 下载次数:0 需要:10工控威望

网友O:
采用逆变器或变频器吧

网友P(2009-02-14):
就是用逆变器就行了。

网友Q:
经直流母线再经可控硅IGBT 进行直变交
利用二极管的通断 高频 输出具有规律的类似于正弦曲线的波形.

网友R(2009-04-18):
听说过,具体不很清楚

网友S:
逆变器晶闸管选KKT系列的,IBGT,GTR都可以实现,驱动电路是必不可少

网友T:
逆变原理,看后就懂了

网友U:
利用逆变器直流变交流

网友V:
他其实更变频器的原理是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