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工作遇到的真是问题,请教了

楼主(2008-11-28):
现在自动机测试一中产品,(一个接着一个)有良品和不良信号,(比如,良品X2闭合,不良X3闭合) 测试完成这个产品继续往前走,要在这个产品走三次之后,再判定这个产品的是否为不良品。小弟以前曾用单片机解决这个问题(用位指令,和移位指令)。现在用三菱的PLC来做这个程序,不知道PLC可不可以位寻址,并把X2 .X3的开关信号放到寄存器的位里面。

网友A:
学习 占位学习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

网友B:
用计数器不行吗?

网友C:
用PLC可以比单片机更容易的做到的。可以用X2,X3 的动作脉冲来控制 INC Dxx寄存器的导通条件就可以了啊。I
NC是增加指令,每接通一次,数据存储区Dxx内的数值就自动加1.等到达你的设定值的时候,可以用比较指令驱动别的点动作,或者发出报警,或者剔除等。

网友D:
学习中,有不少问题需要各位同仁指教。

楼主:
三楼的朋友,谢谢你的留言,但是 我并不是测试一个产品,是一个接着一个。你说的只可以检测一个产品啊。

网友E:
同时你可以采用UNITRONICS PLC ,它带有触摸屏和plc一体机,不但可以完成你的功能,你还可以观察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说的是什么PLC啊,怎么没有听说过啊。有没有详细资料

网友F:
PLC也有移位指令的

网友G:
楼主没说明白,走3次是否测3次

网友H:
使用SFTR指令

网友I:
字移位,字读取

网友J:
我做个类似的,连续检测带子上的工件,有不合格时经过设定的步数后会有一个机构来给不合格的做个记号,循环使用,用SFTL指令,取上升沿,三菱PLC。

网友K:
可以用先入先出试一下呀

网友L:
用PLC可以做到的。可以用X2,X3 的动作脉冲来控制   INC    Dxx寄存器的导通条件就可以了啊。I
NC是增加指令,每接通一次,数据存储区Dxx内的数值就自动加1.达到设定值的时候,可以用CMP比较指令驱动辅助点动作,来达到工艺要求。

网友M:
当然可以的,PLC左右控制指令都有。

网友N:
现在视频聊天是网友们最喜爱的沟通方式了,因此大家对摄象头再熟悉不过。摄象头除了视频聊天之外还有很多丰富的功能,
    比如:拍照片,拍大头贴,摄象等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摄象头的“另类”功能——文字扫描。

    打开“开始→Microsoft office→Microsoft office工具→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Scanning”,如果该项未安装,
    系统则会自动安装。安装完成后会弹出扫描新文件对话框,单击[扫描仪]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中摄像头,并选中
    “在扫描前显示扫描仪驱动”复选框,再选中“黑白模式”,并选中“换页提示”和“扫描后查看文件”两项。

    然后单击[扫描]按钮即可进行扫描,在扫描过程中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选中[格式]按钮,然后在“输出大小”中选择600×480分辨率,
    然后将文稿放平,反复调节摄像头的焦距和位置,使画面达到最佳效果,点击[捕获]按钮即可得到图片画面,
    该图片会显示在“图例”框中,然后选中该图片,点击[发送]按钮会开始扫描该图片中的文字,扫描完成后点[完成]按钮,
    然后系统会自动打开识别程序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用该文件就可以识别了。完成后可以选中全文,鼠标
    右击后选中“将文本发送到Word”项,则所选内容便会被Word打开并可以进行编辑了。

[/p]

网友O(2009-02-15):
顶一下
楼主应该把具体的工艺再说清楚一点,大家好讨论

网友P:
PLC也有移位指令的吗.

网友Q:
用移位指令很方便可实现

网友R:
楼主,你要求的良品和不良品各有存放区还是产品一直往前走?我厂的自动测试机是区分良品区和不良品区,用简单的置位/复位可以实现了。

网友S:
可以寻位

网友T:
可以建立一个4个POS的数据存储单元区域,然后进行数据传递,运行中数据传递到缓存区,到达位置再把数据调用到POS上也就是8个数据寄存器解决问题

网友U:
移位指令的

网友V:
用三菱的移位同样可以
lofaye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