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小弟最近学习触摸屏,在偶然一个机会,测试读取一台正在运行的机器上程序,在读取程序时总是报错,我用的是GT-Designer5.0,但报错后,程序仍然可以读出来,可是我再写进别的F930触摸屏上时,却和正在运行的那台机器上显示的东西不一样,不知道是为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我开始以为是软件不兼容,我就用另外一款叫做FX-PCS-DU-WIN-C  2.7版的,读取时并没有报错,可是我写到别的F930屏上时,显示的东西仍然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    前提是这个触摸屏是加密的,我是解密后读取的程序,难道还有别的密码吗?或者说哪里被限制了?

请各位大侠们帮帮我啊 ,我都快愁坏了 !!!!!谢谢了谢谢

楼主:
居然没有高手能解答一下吗 ?

网友A:
这种屏是可以设置好几级的密码的,再有,你把屏停止运行的时候读出程序看看,或者你的屏连接的PLC的程序补一个样子。再有局势屏的型号或者版本有区别。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屏的好几级密码,我是知道的,只有你说的屏的具体版本号是和原屏不一样的,可是现在根本买不到那种版本比较低的屏了 。新买的都是比较高的版本。一直我都认为是版本号和程序之间是没有什么太多联系的。另外再有一点,就是我拿新版本的屏用了一套别的程序上,就可以用,而以前那屏却是和新屏版本号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