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画面的保存?

楼主(2008-11-28):
如何将触摸屏中的画面保存下来,然后传到新的屏中,需要什么软件?

网友A:
那的看是什么牌子的人机,如果是proface2000就用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37.html
,如果是proface3000就用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2973.html
,利用软件上传功能保存到电脑中,也可以将保存的程序传到同型号的人机中

楼主:
谢谢!我要用的是PROFACE
型号是GP37W2-B41 是不是属于PROFACE3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要用的是PROFACE
型号是GP37W2-B41 是不是属于PROFACE3000?
你這個要用2000系列的軟件!
wuqiabin

楼主:
在安装的过程中好像要提供序列号,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