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RS232-BD到计算机RS232通信口的连接

楼主(2008-11-28):
我觉得综合讨论的人气比较高,所以在这里求助,请版主待“求助贴”变“已解答”后再转移到《线缆图纸》去
我手边有个
FXIN-60MT
一台
FX1N-RS23-BD
一个
信捷文本显示器OP32-A
一个
我想把文本显示器接PLC的RS422口上(线已有) 再
把FX1N与计算机的RS232
连接,
没有线
1.这种方法
可行么
?
2.大侠给我个
FX1N-RS232-BD到计算机RS232通信口的连接图纸
小弟在这里 以盼为谢

网友A:
2.大侠给我个FX1N-RS232-BD到计算机RS232通信口的连接图纸
买根线旧行了
你的留言说明这可行
并且常用
让我敢去试
下载积分:+2(limiju) 谢谢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我在仓库找了根线 两头都是9针的母头 上面没任何文字
万用表测量结果 1——7,8 2——3 3——2 4——6,9 5——5 两端的完全对称
RS232--BD 说明书如下
1 载波检测
2 接收数据
3 发送数据
4发送请求
5信号地
6发送许可
7,8,9未使用
我感觉这根线能用 试试 竟然能用 心情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