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位移传感器的输出的正电压控制一个NPN晶体管使X0与com端子导通,这时i输入的指示灯会亮,但电脑监视程序里对应的接点没有动作,如果用一根导线连通X0和COM,X0对应的接点可以动作.问题出在哪里了,弟兄们帮我分析一下啊!

网友A:
引用楼主songsuan于2008-11-28 19:29发表的 FX2n-16MR-001输入的问题,急啊! :
位移传感器的输出的正电压控制一个NPN晶体管使X0与com端子导通,这时i输入的指示灯会亮,但电脑监视程序里对应的接点没有动作,如果用一根导线连通X0和COM,X0对应的接点可以动作.问题出在哪里了,弟兄们帮我分析一下啊!

你 是 不是X0.COM接反了,X0应该接集电极(+),COM接发射极.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回2楼:我就是你说的那样接的。
  位移传感器是用于报纸计数,每分钟有600次输出,程序里是否要用高速计数器?我写的程序里用的是C0,C1,C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2楼:我就是你说的那样接的。
  位移传感器是用于报纸计数,每分钟有600次输出,程序里是否要用高速计数器?我写的程序里用的是C0,C1,C2

应该不用高速计数器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COM,是+/-,应该是 -
  •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谢谢你:竹风凉,FX系列的COM是负极,                     我刚才接了一个NPN型接近开关试了一下X0控制的计数器可以记数,可是激光位移传感器输出时X0的指示灯会亮一下,但控制的计数器没有计数。位移传感器绝对是好的,因为机器还在使用,因为这个位移传感器输出的是正电压,所以我让它控制一个NPN型晶体管,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集电极接X0发射极接com基极接了一个15K的电位器对传感器的输出进行分压)

网友A:
    用继电器式的不如用晶体管的反应灵敏,问题应该出在位移传感器触发的NPN晶体管上,换个晶闸管试试?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应该是导通电流不够,输入点有规定的导通电流。请看一下手册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用继电器式的不如用晶体管的反应灵敏,问题应该出在位移传感器触发的NPN晶体管上,换个晶闸管试试?

    晶体管我也换了两个试了也不行,但我认为问题还是在晶体管这里,因为我用指针式万用表可以测量到传感器的输出有几伏的电压,应该可以使晶体管导通。高速计数器我也试了,不行。

楼主:
    回6楼的朋友:我测量过,晶体管导通时有6毫安的电流,(基极加1伏电压时测量)传感器触发时没法量,时间太短了。x0的指示灯(发光二极管)不是很亮。

网友C:
    如果是高速的,最好接使用高速计数器功能

    如果接X0,大约是C235吧

    详情看FX编程手册

    -------------------------

    还有我记性不太好了,常规卖到国内的PLC,后缀-001的,只能PNP或者NPN(我记不清是哪一种)

    欧洲版本的就两种都可以

网友A:
    那你就根据站长说的,
    换个PNP的试试,不过位移传感器输出得改成负
    <不知道你那实际情况好不好好改?>
    COM.X0也得换位置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不用传感器的输出端真接接到x0上,非要加个晶体管干什么

    GOOD  LUCK

网友E:
用高速计数器或脉冲捕捉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不用传感器的输出端真接接到x0上,非要加个晶体管干什么

我比你还纳闷呢,可;楼主就这么要求的啊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高速的,最好接使用高速计数器功能

如果接X0,大约是C235吧

详情看FX编程手册

站长也来了,非常感谢!每分钟600次计数应该不用高速计数器吧?,我对高速计数器不了解,编程手册也看了还是一知半解。例如用C235时X0不用写入程序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根据站长说的,
换个PNP的试试,不过位移传感器输出得改成负
<不知道你那实际情况好不好好改?>
COM.X0也得换位置

哈哈。。加这个NPN晶体管实际上就是把传感器的正输出变成了负输出(+24V对npn的集电极,晶体管导通时有24伏,也就是X0和com通了).传感器如果是负输出就不用加晶体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高速计数器或脉冲捕捉功能
脉冲捕捉功能是不是上升沿和下降沿?再次感谢弟兄帮助。

楼主:
j经过弟兄们的指点,用了高速计数器问题解决了,这个位移感器的输出应该是个脉冲电压。脉冲捕捉功能还没搞明白,哪个中断指令怎么也写不进程序里。问题解决了真的是非常开心,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