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与仪表通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28):
大家好;我现在搞了个西门子313C-2PTP与仪表通讯的程序,通讯现在基本没问题就是数据不稳定。想请教一下高人。大体情况是这样的;PLC的PTP口与仪表通讯(11块),然后我用计算机与PLC通讯。通过PLC把仪表上的数据采集。现在基本采集上了,就是采集的数据不稳定。数值不听的变动。请问大家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数据确实变化大

网友B:
如果是小范围的变化那是很正常的。
有些情况是仪表或者环境的原因,你最好多了解现场情况。
看你现场的是什么仪表。我上次去调试超声波料位,料仓的仓壁稀烂,由于是空仓调试的,仓壁的干扰很严重,但是到了正式投产加入介质后,情况只能说有所好转。(那个工况其实根本不能用超声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