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兄

楼主(2008-11-28):
兄弟是菜鸟,现有欧姆龙CPM1A-30CDR-A-V1的PLC,接通电源后运行灯不亮,在软件里点击运行才会亮,请指点是哪里问题?我原先有台同型号的40接通电源后运行灯(RUN)是会亮的.

网友A:
修改DM6600的值,按描述应该等于“0”,你把它修改为“2”就行了。

楼主:
谢谢糊涂师兄指点"按描"是什么意思啊?麻烦不吝赐教!还有师兄能给个QQ号吗?以后有问题请教方便点,再次感谢!

网友A:
这位兄弟,在下是打字打少了。如果还不懂的话,看看以下这贴里面我也解释得好清楚了: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2096.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修改DM6600的值,按
描述
应该等于“0”,你把它修改为“2”就行了。

楼主:
谢谢糊涂兄不厌其烦赐教,我弄明白了,非常感谢!我的QQ401295915,请加我,兄弟以后要多麻烦师兄了!

网友B:
http://www.ymmfa.com/http://www.ymmfa.com/http://www.ymmfa.com/

网友B:
ipnu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