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FX-2N PLC组N:N连接是用FX-2N-485-BD模块吧?如果多太机相连,是不是中间的每一太需要2个FX-2N-485-BD模块?请赐教!谢谢!

网友A:
FX2N N:N连接每个PLC都需要一个FX-2N-485-BD模块。具体连接如下:

              SDA ------------------SDA --------------------SDA

              SDB-------------------SDB--------------------SDB

              RDA                          RDA                          RDA

              RDB                         RDB                          RDB

               SG                            SG                             SG

本站机RDA与SDA相连、RDB与SDB相连、SG接屏蔽层。站机只要1对线相连,SDA与SDA、SDB与SDB相连即可
需注意一点主机与最后一站机应在RDA与RDB之间连接端子电阻(330欧姆)
以上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B:
    注意一点主机与最后一站机应在RDA与RDB之间连接端子电阻(330欧姆)
    QQ:26573115

网友C:
    NN的话,每台PLC一个485

    详情看此手册: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064.html

网友D:
    并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