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C组N:N连接是用FX-2N-485-BD模块吧?

楼主(2008-11-28):
FX-2N PLC组N:N连接是用FX-2N-485-BD模块吧?如果多太机相连,是不是中间的每一太需要2个FX-2N-485-BD模块?请赐教!谢谢!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A:
是用FX-2N-485-BD模块,每个PLC上面插一个模块就可以了,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任选一种模式放到D8178种,
“0”模式 位软元件0个,字软元件4个
“1”模式 位软元件32个,字软元件4个
“2”模式 位软元件64个,字软元件8个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B:
是用FX-2N-485-BD模块,每个PLC上面插一个模块就可以了,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任选一种模式放到D8178种,
“0”模式 位软元件0个,字软元件4个
“1”模式 位软元件32个,字软元件4个
“2”模式 位软元件64个,字软元件8个
另需要注意思下通讯时间周期是2>1>0
跟据需要选择模式

GOOD LUCK

网友C(2009-02-17):
学习过,正要进行此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