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喷泉水底灯容易烧坏的问题?

楼主(2008-11-28):
我公司的喷泉水底灯线路容易老化,防水灯是全密封的,不过还是容易烧坏;成本很贵,请问各位有更好解决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
没接触过,还是顶一下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用低压灯

网友C:
烧坏原因有没有查过?
是进水了,还是单纯的烧掉?
看能不能采取什么措施?比如加防水,或者减少电流。
不过最好的办法是找供应商,这灯质量不过关。

网友D:
应该是灯质量问题,我公司用的是飞利浦的,3年了还未坏一个!

网友E:
飞利浦不错..不错..不过假货N多...LZ...注意哦!!!!

网友F(2009-02-16):
喷泉水底灯线路容易老化,而灯是密封的,那么说,线路是裸露在水下咯,线路长时间泡在水路,难道没有穿管吗?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还是买质量过关的,当然放水检查一下是否有线路故障,如短路等问题。

网友G(2009-04-18):
使用的电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