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PLCSIM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28):
用s7-PLCSIM进行模拟,组态程序都下载完,进行监控,为什么提示说 : 语句没有被处理。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程序没有被调用?比如FB FC没有被OB1调用?

网友B(2009-03-23):
你要把所有的块都要下载下去,

网友C(2009-04-29):
把块一个一个下载到PLC中,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