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mov指令

楼主(2008-11-28):
哪位高手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即使传送源软元件与传送目标软元件之间存在相互重叠的情况,传送也照样能够完成。
如果传送到较小的软元件号,则从s开始传送;如果传送到较大的软元件号,则从s+
(n 1) 开始传送。
哪位高手解释一下

楼主:
什么叫做 传送较小的软元件号?还有较大的软元件号,怎么区分啊?

楼主:
在看一下实际的例子,下面的程序是什么意思,只是把D2050-- 2051 2051---2052 2052---2053 ....... 吗?

网友A:
是为了防止覆盖,仔细想想就会明白了的。

网友A:
你的例子,应该是先D2063——D2064,然后是D2062——D2063,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