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F1-40MR的吗?

楼主(2008-11-29):
最近遇到一台旧机器,用的是老式的PLC,F1-40MR,我在上面没找到控制PLC运转和停止的开关,FX系列的都 在通迅接口处。

网友A:
我记得有几个型号的PLC的24VDC独立的,要将正极接给PLC的S端子时PLC RUN,以此来控制运行,停止.只是不记得是三菱还是士林的PLC需要这样接

网友A:
看看PLC的输入输出端子是否有不同

网友B:
有个运行端子的,不是靠面板的开关控制的。

楼主:
3楼说的对,仔细看过了,是有run端子

网友C:
不是靠面板的开关控制的,有个RUN运行端子,使能之后才能工作,要看仔细了。
william_wang

网友D:
F1的运行是靠接线端子外接的。

网友E:
24年前用过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